用电脑上的通用版mcgs软件与s7200连接

楼主(2016-04-23):
用电脑上的通用版mcgs软件与s7200连接在运行时为什么显示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电脑可以与s7200连接上

网友A:
mcgs软件设备串口参数没有设置好,mcgs通讯参数(波特率、奇偶性等)与S7200通讯参数要一致。

楼主:
回复内容:我用的是USB/PPI电缆与s7200通讯的是不是不能用这个电缆啊

引用 网友A:
mcgs软件设备串口参数没有设置好,mcgs通讯参数(...

网友B:
同问,通用版是不是不能和屏连接啊,我试了好多都不行,最后改成嵌入式的了

楼主:
回复内容:我的没有屏是用电脑来模拟的,试了好多次mcgs的软件就是不能与s7200plc连接啊

引用 网友B:
同问,通用版是不是不能和屏连接啊,我试了好多都不行,最...

网友B:
模拟不能连plc的,我以前也就试过三菱的plc和组态以前在电脑上模拟,但是其它牌子的plc和组态好像不能直接在电脑上模拟

网友C:
通用版是直接和PLC连接的,想要与屏连接要用嵌入版的

楼主:
回复内容:通用版mcgs直接与plc连接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电缆呢

引用 网友C:
通用版是直接和PLC连接的,想要与屏连接要用嵌入版的

网友C:
就是你说的那种电缆USB/PPI的

楼主:
回复内容:一进入运行环境就会显示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呀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说的那种电缆USB/PPI的

网友C:
串口要用0-com1

楼主:
这是设置而且电脑上的串口也显示是COM1,不过还是不行

网友C:
校验为奇校验

楼主:
回复内容:改了之后也还是不行啊

引用 网友C:
校验为奇校验

楼主:
这个是具体的设置会不会有什么错误呢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地址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你的串口冲突了,好好检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内容:终于可以了,多谢大神!!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地址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你的串口冲突了,好...

网友D:
你的电脑上的串口是多少,在通用父设备中设置和电脑一样就可以了通信了

楼主:
回复内容:恩恩  多谢了   现在好像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上的串口是多少,在通用父设备中设置和电脑一样就...

网友E(2020-01-03):
MCGS通用版可以直接用S7200的PC/PPI线通讯吗?

网友F:
MCGS通用版可以直接用S7200的PC/PPI线通讯是可以的,一定要注意关掉200PLC的软件后,在调试通用版与PLC的通讯,如果打开PLC的软件,通用版就不能和PLC通讯,(都是使用一个,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