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和方波

楼主(2016-04-23):
各位前辈好,我又来了

  最近看到一个程序,里面有一个块是专门写脉冲和方波的。随后我也在网上查了关于脉冲和方波的信息,但还是不能明白。有脉冲是因为在数字电路中,信号是脉冲的,那为什么还有方波呢,方波是脉冲的一种波形,在程序里面有什么作用呢?一直都想不明白,求解答

网友A:
看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吧!

 如果没有用到伺服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个块了?

网友B:
脈衝就是方波 在微觀下其實是梯型波 有兩種 5V方波簡寫TTL  >5V  HTL 前者用在運動控制編碼器 在程序下應該是脈衝當量的概念也就是步距(最小移動量) 後者在PLC多數當開關量 當然也可當脈衝當量(頻率低)

楼主:
谢谢,大致明白了,我再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