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普通输出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4-23):
三菱FX3u普通输出控制步进电机,我只要启停就可以了,有没有谁搞过,这样可不可行

楼主:
请各位大神出谋划策。。。

网友A:
有一种IO型的步进驱动器,可满足楼主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IO型的步进驱动器,可满足楼主需求

 什么样的,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1/646143_1.shtml看看这里。

网友B:
不发脉冲当然可以啊!把步进驱动器数字拨到固定运行就可以了,然后继电器控制步进的电源通断不就行了吗?

网友C:
你可以先连接,然后用三菱软件自带的点动测下就知道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发脉冲当然可以啊!把步进驱动器数字拨到固定运行就可以...

 要是那样我提出来干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不发脉冲当然可以啊!把步进驱动器数字拨到固定运行就可以... 内容的回复! 要是那样我提出来干吗

这不就是实现启停了吗?

网友D:
可以.我就试过.但是很慢.y输出按一定频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我现在想的是用普通点输出控制,要是你说的那样,我就干脆买个自带脉冲的驱动器就可以了,还用这样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就试过.但是很慢.y输出按一定频率输出

 什么样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就试过.但是很慢.y输出按一定频率输出

 频率快慢我都试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想的是用普通点输出控制,要是你说的那样,我就干脆买个自带脉冲的驱动器就可以了,还用这样有什么意义

普通点要是能发脉冲,那要高速脉冲输出点来干嘛?这不是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不需要高速脉冲,只是想验证普通点能不能发脉冲驱动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内容的回复! 不需要高速脉冲,只是想验证普通点能不能发脉冲驱动电机

据我所知,不行,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wt...

 所以我只是想验证一下这问题而已

网友E:
你这样还不如用普通电机,为什么要用步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还不如用普通电机,为什么要用步进呢?

 我要很小的电机,普通电机没有那么小的,而且普通电机容易坏

网友F(2018-11-26):
哎   为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