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正常用安川马达运行时出现咔咔的响声怎么办?

楼主(2016-04-23):
各位好:

使用的伺服器是SGDV-5R5A01A,马达是SGMJV-08ADE6S,设备使用频率小,已经正常工作两年,突然出现运行时咔咔的响声,反转声音小,手扶马达有轻微抖动感,怎么处理?调整参数可以试试?还是必须更换马达?

楼主:
我的qq是307315237,麻烦邮箱或帖子回复,谢谢

网友A:
你也是青岛的啊?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调整Pn170为1400,然后调试Pn 100、Pn101、Pn102等增益参数。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座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