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筛出现物料堆积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6-04-23):
     有用户打来电话反应振动筛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筛面上有物料堆积的现象。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物料堆积呢?天太振动筛生产厂家根据多年的经验分析了一下,大致分四个原因:

     第一是:筛网的目数选择是否有问题,筛网的网孔过小会造成物料的透网率低。

     第二是:检查放置振动筛的地面是否平整,出料口高会影响物料运转轨迹,容易造成物料偏向一侧。

     第三是:筛网与出料口是否水平,一般情况下应水平或高出6mm左右,根据筛分不同物料出料口设计的高度也不一样。

     第四是:振动筛振动电机的角度调整是否有问题,振动电机的角度调整不当也会造成物料堆积现象,振动电机上下偏心块角度进行调整,角度越小物料在筛面上运转向外散开的越快,反之角度变大会让物料向外散开的变慢。改变振动电机偏心块角度时应5度左右调整,若您对筛分精度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下,电机角度不应过小,以免影响筛分精度,一般情况下振动筛出厂时电机角度为45°,用户还可以根据其物料的筛分工艺特殊要求将振动电机角度调整至100°,物料则向筛网中央集中。依各种原料性质之不同,为达到最佳效果,调整振动筛电机上下重锤相位角,改变原料运动轨迹,延长或缩短原料在筛网上的时间。

网友A:
很專業的介紹,是藥廠的設備吧?

网友B:
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