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调速范围求助

楼主(2016-04-23):
我采用的是雷塞ACM604交流伺服电机

额定转速3000rpm,请教调速范围大概是多少转之间

网友A:
看看伺服脉冲分辨率是多少?如果10000个脉冲转一圈,设定好速度也是10000,那么转一圈就是一秒,一分钟就是转60圈啊!

楼主:
谢谢啦,不过我还想知道这个电机有没有限制最低转速?或者交流伺服电机运行时的转速范围

引用 网友A:
看看伺服脉冲分辨率是多少?如果10000个脉冲转一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不过我还想知道这个电机有没有限制最低转速?或者交流伺服电机运行时的转速范围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伺服脉冲分辨率是多少?如果10000个脉冲转一圈,... 内容的回复!

最高有限制速度,最低就是零,

网友B:
那我要0.00001rpm 做得到嗎 不能爬行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谢谢啦,不过我还...

楼主:
转速比较低的时候电机性能会不会比较差啊?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谢谢啦,不过我还...

楼主:
对啊我也想知道!!!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谢谢啦,不过我还...

网友B:
其實對任何電機 在極高速及極低速都是嚴格考驗 對伺服電機來說其調速範圍 最主要看驅動器的速度環輸出頻率 早期伺服速度環在1KHz 調速範圍也就在3000---30rpm

网友C:
转速比较低的时候电机性能会不会比较差啊?

网友D:
最大转速就是额定转速,最小转速就是0,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转一个脉冲都可以。但一般没人这样用,如果确实需要很低的转速,就用大速比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