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查找线路相线漏电点?

楼主(2016-04-23):
    当确认漏电点出在相线上时,假定L3相漏电,如图示,将L3相熔断器的熔体插上,断开出线中性线,将有故障的L3相通电,然后用钳形表在线路上分断检查。

    图   用钳形表检查电力线路漏电示意图

    首先在A处L3相导线1、2、3点分别接入钳形表:

    (1)如在1点钳形表有指示,说明故障在A处L3相1点以后的线路。

    (2)如故障在A处1点以后的线路上,则应在B处或2点线路上,分别按上述方法检查和测量,最终查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