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无法输入

楼主(2016-04-23):
我用的是B10E615型号的触摸屏,不知道为什么就“切刀加减速时间”的地址无法输入数值

其他地址都可以,改变地址重新输入也还是一样,出现输入之后马上跳回"#",无法输入,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闪跳输入数值又回到“#”字,怎么回事

网友A:
类型有没有选好?数值输入型数值显示型等!

网友B:
有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输入值超过数值输入元件的最大值最小值范围;二是数值类型选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