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智能化子系统在应用中设计通病解读

楼主(2016-04-23):
智能化子系统在应用中存在诸多的投诉,原因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产品性能;二是使用问题。

以下列举室内安防系统、对讲系统、闭路监控系统、周界防范系统、电子巡更系统、抄表系统及停车场管理等系统。

一、室内安防系统

误报是投诉的焦点,这与产品性能、操作方式有关。

室内安防系统是所有系统中投诉率最高的,原因大概有以下5个方面:1系统选型不当,2探头的质量、选型、安装位置不当,3系统在软硬件设置方面不合理,4用户使用不当,5管理方法不合理.智能化系统的选择,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其实就是对智能化产品传输介质的选择,安防系统的建设也不例外。

目前,小区网络作为智能化管理系统的配套设施,由于受到智能化产品的制约,采取了多种形式布线结构,但不外乎这几种网络:电话线、电力线、电缆线(有线电视网络)、专线(五类双胶线)、无线、以太网(IP宽带网)等。到底选用哪种智能化系统较好,要根据社区的内外部环境和今后的发展决定。当社区内用户很多时,不宜采用基于电话线的安防系统,否则报警点过多,监控中心会应付不过来,而导致投诉。

通过近五年的实践应用和行业内的大力推动,在建设智能化社区时,大家都知道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应该设计哪些系统。这是成功的地方,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公司在建设智能化社区时,很少考虑众人的生活习惯、使用特点、社区的内外部环境等因素去考虑,是安防系统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安防系统的管理应该加强,许多系统建成以后,由于疏于管理,结果反而成了“累赘”。

设计者必须对整个安防界的器材要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对使用者的心态要有一个了解、对小偷的心态要有一定的了解、对社区的特点要有一个了解,只有结合这“四个了解”,才能设计出切实可行的具有人性化的安防系统。

我认为,社区的安防应是以预防为主,主要的目的是吓走小偷,而不是抓小偷,以住户的人身安全为第一。如果以抓小偷为目的,会给业主带来人身伤害,同时破坏小区的气氛,业主不安定心态加剧,这样,不利于业主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甲方的声誉和售楼。基于上述考虑,家里的报警系统发出报警时,蜂鸣器应鸣叫,将小偷吓走。

住宅不同于办公楼,当用户家里没有人或住户出差了,安防系统出现误报或者是发身了盗窃事件,家里的喇叭鸣叫不停,怎么办?在事件处理完了以后,怎样使系统重新处于布防状态?要解决这些问题,系统具有中心布/撤防功能即可。保安确认是系统误报和处理完敬请后,可以通过控制中心,使住户家里的系统重新处于布防状态,接受监控。类似事件处理不好,业主就会和物业管理公司打官司。

系统误报和业主误操作在所难免,关键是怎样处理能让业主满意,物业公司好管理。要解决这个问题,控制中心必须要有误报识别功能。当业主在家时,系统发生误报或业主误操作,导致系统报警,此时住户家里的蜂鸣器鸣叫,住户一般会立即撤防,使蜂鸣器停止叫唤。在控制中心,出现报警后,中心会接到警情,住户撤防,中心也会知道,当一住户报警到解除警情的时间不超过30秒(用密码布/撤防,小偷很难在30秒内破译密码),一般可以认为此类警情属于误报或者是用户误操作造成的,不用立即出动保安,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探视该住户,以防万一。

在选择防盗探测器时,尽量不要使用微波,不管辐射剂量的大小,对人体都会产生伤害。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门磁、窗磁、玻璃破碎探测器、振动探测器和红外探测器等。在选择探测器时,要使住户在家也能布防,住户正常活动时,不会引起报警,如果选用红外探测器,也应首选智能型幕帘式红外探测器。这种红外探测器是专为住宅设计定的,具有方向性,布防以后,形成一道看不见的红外墙。布防后,住户可以在家里和往常一样活动,不会报警,当人从客厅走到阳台或开窗时,由里向外创过红外幕帘,不会报警,主人设定一个在外等待的时间,在设定的时间内,主人从阳台进屋,又闯过了红外幕帘,不会报警。但是如果只是从外往里闯过红外幕帘,马上就会报警。在选择门磁时要注意,由于住户大门的间隙一般都超过了普通门磁所要求的范围,同时还考虑到不容易破坏,建议采用“针式”门磁,并且要注意对中。

监控中心的建设必须按计算机机房的建设要求来建设,特别要提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有ups电源,否则,一旦掉电,数据库遭到破坏,将会牵连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

尽量提高安防工程的集成度,随着技术的发展,安防系统将会变成社区计算机网络上的一个应用系统(传输介质为有线电视网或宽带IP网),这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发展潮流。有些人将提高系统集成度片面的理解为用一台显示器和一套软件监控一切,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在社区内提高系统集成度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业务和系统集成商,是指在传输介质上的物理集成,到底用多少台显示器要根据人的使用特点进行设置。

如果使用的是在线式巡更系统,光巡更系统就得用一台显示器,以便掌握保安员的位置。出入口管理及周界防越报警、对讲与防盗门控和住户报警系统可以共用一台显示器,要根据住户数来决定,考虑到报警的响应时间,一般以1000户共用一台显示器比较合理。闭路监控的监视器的多少主要是由人眼的习惯来决定的。

监控中心的值班员有两名就足够了,一名负责出入口管理及周界防越报警系统、对讲与防盗门控系统、住户报警系统和巡更管理系统,另一名负责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在监控室里,一定要制定严格的管理和操作规程,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合格的软件,系统软件是小区物业管理智能化系统的核心,它的功能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水平。系统软件包括:计算机及网络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及实时监控软件等。系统软件应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应操作方便,采用中文图形界面,采用多媒体技术,使系统具有处理声音及图像的能力。用机环境要适应不同层次住户及物业公司人员的素质。

二、对讲系统

投诉的增加主要在可视对讲系统方面,可视对讲的信号传输经常出现问题,导致住户投诉的增加。

在选择对讲与防盗门控系统是要注意,现在生产这类系统的厂家有很多,大多数系统在使用后1年后就出现质量问题,维护保养使甲方苦不堪言,但是,这其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这个时候有眼光的投资者如果能重视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技术问题,经过2-3年的大浪淘沙,就会成为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

如果采用多线制可视对讲系统,在施工时要注意将视频线、语音线和控制线分开,否则会相互干扰,特别是有的社区,将中心管理机放在大门口作大门口机,这个时候传输距离较远,视频线和语音线相互之间的干扰很严重,视频线和语音线必须格开一定的距离或分开走。数码可视对讲系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他所使用的控制线较少,施工起来方便一些。同时,这两种系统都存在当楼层过高,图像发生畸变问题,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是采用的视频传输技术,当传输距离较远时,信号衰减得很厉害造成的。同轴射频可视对讲系统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轴视频可视对讲系统采用与标准电视节目相同的调制技术,通过有线电视网络传输图像、声音和数据,将普通可视对讲系统同时需要视频电缆和多芯数据线的传统布线模式改为单一的同轴电缆布线模式,大大节约施工费用和线材,同时还将普通可视的视频分配器转移到理论和实践都较为完善的有线电视电缆信号放大器,使得大用户情况下的阻抗匹配问题以及信号多级放大后的失真问题迎刃而解。由于同轴射频可视对讲系统将解码器纳入户内机的范畴,可视对讲系统已不再需要在每层(或若干层)附加一个译码器,因此同轴射频可视对讲系统使可视对讲在大用户、远距离、高质量传输成为可能。这种可视对讲系统目前在深圳和青岛有大规模应用。

现在流行一种趋势,将住户报警系统和可视对讲系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大多数厂家此类产品的安防系统,没有按国家的规范制造,只是摆摆样子,这样对甲方和对自己都不好。有的厂家甚至打出广告:我们的可视对讲产品,可以做到三方自由通话,户与户之间可以打电话,而且价格和原来的产品差不多,其实仔细一看,发现它这个功能从理论上讲可以,但在实际中毫无用处。对讲和防盗的优先权比住户之间通话的优先权高,而且每一时刻,对讲系统的使用率和报警率会比较高的,而且只能一对用户可以通话,这就像竞猜热线一样,拨通率相当的低,这样低的拨通率,加上不是还要被对讲系统的正常使用和报警所打断,可以说这个住户之间的对讲功能意义不大,如果住户还为这个无用的功能付款,你说冤枉不冤枉?要做到户与户之间的通话,从技术的角度上讲是可以的,不要一味追求低价,应该多多注意一下产品的质量。

可视对讲产品有向同轴射频系统和宽带IP系统发展的趋势,同时将安防和可视对讲两个功能合二为一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三、闭路监控系统

其实闭路监控在安全防范方面作用相当大,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室内安防做得再好,盗窃案件仍然不断。小偷只要进入了小区,他总得设法偷点东西,甚至抢劫。安全防范还是要以室外防范为主。

在设计闭路监控系统时,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少用摄像机,而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轻易不要用带云台的摄像机,第一,云台容易坏,第二,当镜头来回转动的时候,监控中心也不利于观察,第三,一台云台的价格也不比一台摄像机便宜,在人一般不轻易到达,而且对安全又比较重要的场所,如周界附近,用带视频移动监控功能的中央处理器,只要有物体移动,中心马上报警。

根据笔者的经验,建议在目前高档次社区内考虑1台硬盘录像机,可以实现远程、局域网、Internet、电话监控、操作,既体现了档次,又很实用。同时我个人不建议采用矩阵实现闭路监控,因为矩阵较难掌握,编程困难,尤其对保安来说相对操作困难,出现问题不易排除,尽可能采用画面处理器,既可以实时监视也可实时录像,这项效果较为理想。这样设计的系统既有彩色摄像机、又有黑白摄像机,既有硬盘录像、又有模拟录像,效益与成本兼顾。

四、周界防范系统

微波网式的周界防范系统一般用于军政等要害部门,震动传感式的周界防越系统,一般用于社区范围比较大,周界又不规则的地方,例如,一个山沟里的别墅区。一般的周界防越系统都是采用红外对射这种模式,在北方采用这种模式时要特别注意,因为冬天下大雪会将对射探头“蒙住”,使系统失去作用,一般和室外监控系统配合使用,以弥补它的不足。在周界防越系统中如果加入灯光联动装置,效果奇佳,当出现情况时,灯光马上启动,一束强光射过去,将令小偷闻风丧胆。注意报警不要和声音联动,否则会打扰住户休息和制造紧张气氛。

五、巡更系统

巡更系统产生投诉的原因有2种:1.系统不稳定;2.巡更点设置不合理,软件的设置不合理。软件功能的配备一定要和小区的物业管理系统结合起来,不能千篇一律,否则,系统就不好用。

六、自动抄表系统

自动抄表系统是所有子系统中投诉率较高的,其主要原因是抄送数据不准,其次是供水与供电网络不完善。

除了室内安防系统,就是这个系统的投诉率最高。主要原因是抄表系统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大多数智能化社区中的远程抄表系统由四部分组成:管理中心计算机、传输控制器、采集器和各类计量表。他们之间可以通过RS485总线、电力载波、无线数传、市话网、有线电视网和宽带IP网等多种通信方式,由于通信介质的不同,又被分成不同的抄表模式。

在表安装比较集中的住宅区,采集器和传输控制器间可以通过RS485或电力载波的方式进行传输。在表安装比较分散的住宅区,采集器和传输控制器间最好通过数传或电话网进行传输。对于三表或多表已经入户的情况,最好采用通过有线电视双向网或宽带IP网的抄表方式进行抄表。在采用电力载波传输时要注意,由于我国的电网在传输数据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无线电信号、电磁信号、脉冲信号的干扰,导致传输数据错码、丢码的情况,所以电力载波在我国发展还不是很适合。

近年来,智能化住宅小区建设在我国发展得很快,从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深圳、广州、上海到北京,以及中国西部城市成都、重庆、贵州、昆明等地均不同程度地建设了智能化示范小区。这些智能化住宅小区的建设,提高了住户的生活质量,扩大了住户的居住空间,为当地智能化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但是,在智能化系统建设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应用了三表远传计量系统却不能正常运行,仍然采用人工抄表。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解决,一定会影响智能化住宅小区在我国的发展,影响开发商的积极性,影响住户的实际生活。

产生抄表不准的原因有二个:

1.数据传输时受到干扰;

2.脉冲水表、电表和气表本身产品的问题。

由于大多数抄表系统,都是读表发出的脉冲,脉冲在传输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干扰,导致读表错误。要杜绝这种读表错误,必须采用这样的抄表系统,将数据采集装置放在表头,表头采集器和采集器间通过简单的传输控制协议进行传输,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数据在传输过程由于干扰,而造成的读表错误。这样抄表系统就由五部分组成:管理中心计算机、传输控制器、采集器、表头采集器和各类计量表。

下面从脉冲本身找原因。脉冲表上产生脉冲的传感器可分为:干簧管型、霍尔元件型和光电转换型。

霍尔元件型基本原理是:在普通转盘计数的水表(或天然气表)中加装霍尔元件和磁铁,即可构成基于磁电转换技术的传感器。霍尔元件固定安装在技术转盘附近,永磁铁安装在技术盘位上,当转盘每转一圈,永磁铁经过霍尔元件一次即在信号端产生一个计量脉冲。干簧管固定安装在计数转盘附近,永磁铁安装在计数盘位上,当转盘每转一圈,永磁铁经过干簧管一次即在信号端产生一个计量脉冲。光电转换基本原理是:在电表的转盘处装一个光电转换器,转盘上有一条槽,转盘转一圈时,沟槽经过光电转换器,完成一次光电转换,输出一个脉冲。

脉冲数量的准确度将决定远程计量系统的准确度。从目前实际施工完工的情况来看,远程气表、电表的脉冲准确度较高。水表的情况不尽如人意,甚至是非常糟糕。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干簧管质量不高、水管发生水锤现象,发出大量脉冲(增脉冲)。

管道系统中,如果发生液流瞬变流动,管流的流速、压力等参数均随时间变化,其变化幅度取决于管流初始流态、管系特征、瞬变形成条件等因素。因流速突变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急剧的压力交替升降的水力冲击现象,管道将发生剧烈震动和较大的声响,这种现象称为水锤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见水管剧烈抖动和发出声响的情况,也就是水锤现象。正是这种剧烈的抖动造成了干簧管簧片在很短时间里,频繁地吸合,发出大量的脉冲。

在远程计量系统中,水表脉冲的不准确性大多数是由以上原因造成。这些情况已经严重地阻碍了远程计量系统的发展。

水锤现象产生原因极其复杂,与管道内壁摩擦力、压力、液体流速等均有关系,我们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增大脉冲的宽度,来滤出一些杂波。我们可以在硬件和软件上,设置一定的判断功能,来滤出误脉冲。这样,我们从前端采集的数据就较为准确。

目前,国产的远传水表的质量确实令人堪忧,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三表远传系统的发展。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原理入手,研制新型的远传气表、电表和气表。让水表不受“水锤”现象的影响,比如说用光电传感器管等。使远传表直接输出数字而不是脉冲,使输出的数字和机械读数一样,然后将读数装置直接安装在表头,让表头通过一定的通信控制协议和采集器通信,这样,几乎可以使远程抄表系统百分之一百的准确。

目前,市面上的大多数抄表系统都存在上述问题,如果谁解决了上述技术难题、水就可以占领市场,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商机!

在广州市来讲,三表抄送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供电局不允许抄电表、水表必须使用自来水公司指定的表头,希望大家注意。

七、停车场管理系统

投诉的原因是停车时间数据不准,其次是产品质量不好,经常出错,导致系统性能不稳定(车多原因)。

停车场管理系统的机械部分基本过关了,其电子部分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停车场的电磁干扰比较大,在线路传输时,一定要采取屏蔽措施,同时要改进读头和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模式,不能只读取数据,应该有一些通信协议,防止干扰。车子在启动时,干扰比较大,应该在车子停下来取卡和交费时,传输数据。总之,在技术上,应对其电子部分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