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带55KW电机重载提升机应用 没工作状态下,制动斩波器就放电,外置制动电阻都烧红了!

楼主(2016-04-23):
ABB 800的机器acs800-01-0120-3+D150

带55KW重载提升机

在未工作状态下,外置制动电阻器发热,烧红了。

求助各位,给点建议,咋回事?

网友A:
就是变频器的刹车回路么有断开啊

网友B:
制动斩波器,设置的工作电压是不是太低了,变频器直流侧电压通常为530V左右,你设置的是不是低于530,如果是,那就是斩波器一直接通,电阻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频器的刹车回路么有断开啊

怎么检测刹车回路断开啊?我是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动斩波器,设置的工作电压是不是太低了,变频器直流侧电压通常为530V左右,你设置的是不是低于530,如果是,那就是斩波器一直接通,电阻一直工作。

哪个参数是设置这个制动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