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与moxa串口服务器通讯组态

楼主(2016-04-23):
请高手详细介绍摩沙串口服务器与pks的组态方法,谢谢!

网友A:
先组态moxa ,串口 里面重要的是宣传 tcp server mode

然后看一下端口,这个在后面的组态需要填写。

然后就是scada中组态 modbus channel,

然后是组态控制器,这个需要根据你需要什么类型的数据又关。

最后就是组态point。地址是串口服务器那边提供的。

网友B(2017-06-09):
PKS MODBUS RTU通讯简介

一、Terminal Server设置

1、首先将需要与Terminal Server通讯的本机IP地址设置为10.0.1.10(假设)。

Terminal Server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127.254,有两种方法可以设置Terminal ServerIP 地址:

1)在本机安装Terminal Server自带的安装软件,使用平行网线将本机与Terminal Server相连,通过软件进入下列画面的IP地址设置界面Network Settings,设置IP addressNetmask等相关设置,之后点击Submit确认保存设置。

按下Terminal ServerMODE键进入手动设置Network—IP address目录,通过上下键选择,设置IP address。这样本机可以拼到与交换机连接的Terminal Server的地址。

2、打开游览器,在ADDRESS处键入Terminal Server的地址,即可打开如下图的界面

1Basic Setting

Basic Setting窗口中,Server name处可以给Terminal Server命名,选择时区,日期、时间;

Settings下方的设置一般保持初始设置。

2)Serial Settings

在此窗口设置通讯速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流量控制、接口方式等信息,以Terminal Server5630-8为例,即为8 端口,所以想要其余的7 端口与此端口设置一样,在“Apple the above settings to all serial port”前的方框打勾。然后点击“Submit”,则八个端口的通讯端口设置一样。

3)Operating Settings

Operation mode :选择TCP Server mode

其他设置保持初始默认值即可。要注意Local TCP port的数值,此值即为Quick BuilderChannel属性中“Terminal Server TCP Port NO”需填写的信息。

以上设置即为常规Modbus RTU通讯,Terminal Server所需要设置的信息,设置完成后,选择Save/Restart保存重启Terminal Server

二、PKS Quick Builder组态

1、建立通道CHANNEL

Configuration Studio窗口下---SCADA Control,点击Build channel,进入第三方通道建立窗口。

A、单击左侧菜单栏中Channels,点击,添加通道,选择MODBUS Channel,在use name处填写通道名,(注下装后的点不能再更改通道名,需要删除重新添加通道改名,点击OK

B、在Main窗口下,一般采用默认设置即可,但是如果此通道所带的第三方控制器数量比较多,为了降低数据传输的错误率,需要放大报警限值,即在Marginal Alarm LimitFail Alarm Limit处相应放大报警限值,规则是报警限值=控制器数量开方×初始默认报警限值。举例:如果一个通道下有9个控制器,则

Marginal Alarm Limit   75

Fail Alarm Limit           150

C、选择Port设置通讯方式,以Terminal Server为例

Port Type : TerminalServer        Protocol: Modbus RTU

Terminal Server TCP Host Name: 172.20.11.111(即为Terminal ServeIP地址)

Terminal Server TCP Port NO: 4001 (端口号,一般8Terminal Serve,从左至右依次为4001—4008)

Idle TimeoutChecknum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取默认值即可。

如果第三方设备支持冗余,根据客户需求可以采用冗余Terminal Server,则选择Redundant Port,设置与Port一致,注意TC Host NameTCP Port NO

2、建立控制器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Controllers ,点击,添加控制器,选择Modbus Control,输入控制器的名字,点击OK

Controllers窗口中:

Channel Name: modbus    选择之前建好的通道

PLC Station ID: 1   根据第三方设备厂家提供的信息,一般 如果第三方设备只有一个,则站号默认为1,若不止一个,则需要根据所提供的通讯信息,来设置站号。

Data Table: 选择需要通讯的数据类型

Digital Input:数字量输入

Digital Output:数字量输出

Holding Register:模拟量输入(可读可写)

Input Register:模拟量输入(只读)

3、建点

单击左侧菜单栏中Points,点击,添加点

1)模拟量点Analog Point,命名点名,点击“OK”确认。

Main窗口中

Point ID:即点名

Enterprise model item name:企业模型细目名称(可不填)

Description:点描述

Parent Aesset:企业模型分配

PV Scan Address:

Address Type:选择控制器

Controller:选择此点属于哪个控制器

Location:点地址  数据格式    例如:5 S16B    地址是数据格式是 16位有符号数

点击OK,关闭设置窗口。

PV Scan Period:采集速率,一般选择12秒即可

Engineering Units:单位

100% Range Valve/0% Range Valve:量程范围

Drift deadband:测量死区(一般保持默认值)

PV Algo/Action Algo:一些特殊功能/算法在这里选择,模拟量需要特殊功能/算法时,在PV Algo处选择;数字量需要特殊功能/算法,在Action Algo处选择。

常用到的是Algo 68,其功能是将通讯点传到CM中,或者将CM的点传入第三方设备的某个地址。

若选择了Algo 68,则窗口栏中会多了PV Algo/Action Algo的窗口栏,假设需要将通讯的某一模拟量点传入CM中,则需要在下图所示的Control窗口中,设置CM接收的点信息。

点击,打开Address Builder窗口,输入相关信息

Address Type:选择Point

Point NameCM点名

Parameter:将通讯点的数值传入CM中接收的模块的管脚

Controller Name:即为通讯点所在的控制器

Display中,如下图:

不需填写Group Trend等信息,如下图,可以在Station 中建好后,在Quick Builder中选中需要上传这些信息的点,点击,就可以把GroupTrend 的信息上传至窗口对应信息栏中。

Alarm窗口中,如下图:

Alarm Type下拉菜单中可以选择所需报警类型

Priority下拉菜单中选择报警级别,并可通过Sub Priority设置具体报警级别。

Histroy 窗口中,如下图:

有三种类型的历史采集方式:Fast  Std  Ext

需要哪种方式,就在此方式下打勾即可,不需要填写右侧的Gating PointParameterState等信息,这是Gate点才需要填写的信息,很少用到。

以上介绍了常用到的几个窗口的设置,另外还有脚本、用户自定义等窗口,不常用到,需要的可以查相关资料。

2)建立数字量点

建立数字量点,选择Status Point ,输入点名,点击“OK

数字量所需填入的信息与模拟量大致一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数字量点的建立信息下

PV Scan AddressLocation条目中可以只写地址,不写数据格式,如果以模拟量地址中的某一位来表示状态信息,则格式是地址.位,以16位整型为例,即40001.1代表40001地址的第一位表示1/0状态

Number of States:选择状态数

Control 中传送数据时,相关信息应写在OP处。

网友C(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D(2018-07-25):
很感谢,下来看看,这个系统感觉资料太少

网友E(2019-05-2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F:
感谢资料分享,再次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