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macsv报警信号进行条件触发

楼主(2016-04-24):
厂子的系统是和利时的macsv1.1.0 sp4,如何对AI参数报警的触发条件进行设置。比如:有3台锅炉,现在1#炉、2#炉运行中,3#炉停炉状态,3#炉的一些参数相对于运行时变为异常数据而报警,能否因添加停炉条件后不报警,当锅炉正常启动后将参数的报警功能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参数是否报警受停炉条件的控制,锅炉启动后恢复报警功能,而停炉时便取消报警功能。

求助高手,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停炉后 参数异常不报警,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02):
首先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帮助解答!   您们说的“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每一个参数都要通过做逻辑程序来实现的方法,一是工作量太大,二是增加了控制器负荷,一般一个机组要有几千个参数需要报警监视,所以用做逻辑的方法本人认为不可取。是否可以利用I/O点组态参数来实现,比如:#1锅炉停止运行主蒸汽流量降低而且一次风机停止引用一个变量A,通过变量A控制所有相关的参数是否报警,由于macsv系统的每个I/O点都可以设置为条件报警,报警与否可通过报警的条件变量实现的,说白了就是用上面的代表是否停炉的变量A来控制报警,想问的是具体的组态方法及步骤,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及探讨。

网友B(2020-09-19):
RS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