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下载后报错?

楼主(2016-04-24):
各位师傅好,请教一下将写好的三菱PLC程序(L系列)的下载到PLC后出现了这种情况,导致CPU故障不能启动RUN。而下载到仿真器时程序是可以运行的,并且无故障。请问一下啊怎么解决?

楼主:
以下就是通过PLC诊断提取出来的信息。

网友A:
把plc拨到管,等30s,在拨到开,看看

网友B:
使用了PLC类型不支持的指令,也有这个可能。

楼主:
下到仿真器可以,下到PLC提示程序存储容量不足。然后就起不来了。没有使用PLC不支持的指令

网友C:
三菱定位与技术 李金城完整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