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能导入数据吗

楼主(2016-04-24):
现场人员提出意见:

一些表格数据在触摸屏上触屏输入很麻烦,能否通过电脑输入表格,比如预先做成Excel类型,直接导入到模块中去

用U盘拷出数据时,根据一定的方式,如时间,不同的机位,来区分不同的文件夹和文件名,不对上一次的数据进行覆盖。

第二条我感觉可以实现,看MCGS组态教程手册中有这一部分的教程。第一条不知道MCGS能不能实现,求助各位大神!感激不尽!

楼主:
关于第二条导出数据到U盘,我尝试用了!TransToUSB函数和!ExportHisDataToCSV函数,但是编写在脚本里面检查总是提示括号不配对,哪怕我直接使用帮助手册里面提供的范例程序也是一样。

求助各位大神,范例如下:

ret= !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yang.csv","group","data1,data4","2007/1/1  0:0:0","2009/1/1  0:0:0",20000,1,"",进度,控制)

!TransToUSB(MCGS_ALARM  , 2008-12-1 00:00:00 , 2008-12-31 00:00:00 , Switch01 , Switch02 , 0 ,  "")

以上两个都提示括号不配对

网友A(2017-07-10):
关于第一条,可以用文件方式!FileWriteFields()这个函数在运行时写入

目前我有个项目想要实现在做安装包的时候就把这个文件写到触摸屏中,不知道楼上的大神是否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B(2017-10-06):
全都是答非所问,好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