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问题电机驱动

楼主(2016-04-24):
如何使用西门子200PLC在电机运行的情况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不使用向导

网友A:
根据你的控制需要,分阶段发送不同频率脉冲数就可以提高或者降低电机速度。

网友B:
西门子有个MAP库文件

楼主:
但是在电机转动时,速度加不上去呀,必需要先停止,再加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