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功率电机星-角启动的接触器可以用可控硅代替吗

楼主(2016-04-24):
电机星形运行,请教高手,为什么用可控硅代替接触器时,总会出见跳闸的现象?轻载情况下,电机功率30KW以下用接触器星形运行一直正常,55KW以上电机,接触总是频繁吸合,电流成倍增大,接触器总烧坏。用可控硅代替接触器可不可行,大功率电机用什么方法能解决接触器频繁吸合电流增大的原因?

网友A:
理論上可以!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软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软启动呢

我这样是用来节电的所以用星形启动,星形运行,用空载电机试验,接触器的就是正常的,控制转换成角形运行也是正常的,但是同样的接法,用可控硅代替接触器时可以星形启动,但是在转换成角形运行的刹那就跳闸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光仔111  为什么不用软启动呢   ...

可控硅反应慢,不如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