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的宏指令如何识别信号上升沿

楼主(2016-04-24):
本人在用宏时碰到一个问题,要取一个按钮的上升沿来触发一个动作,但是上升沿不知道如何识别,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2016-09-01):
可以换种方法

bool temp=0

GetDataEx(temp, "Local HMI", LB, 0, 1) //LB0换成你的按钮对应的变量

if temp=true then

........

temp=false

SetDataEx(temp, "Local HMI", LB, 0, 1)

end if

网友B(2017-07-16):
楼上方法不太好,还是有问题

网友C(2021-03-04):
硬是想把HMI当PLC用了

网友D(2021-05-26):
if a and not b then

条件满足执行

end if

b=a

网友E(2021-08-27):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下来看

网友F(2024-06-10):
// 通过PLC的M99上升沿、下降沿触发触摸屏执行指定的指令,获取的状态也可以是触摸屏的变量。

bool M

short temp

GetData(M,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99, 1)        // 获取PLC的M99位状态。

If M==ture and temp==0 then                // 当M99上升沿时,将temp置1。

// 执行上升沿触发指令……,如果不需要,可忽略此条指令。

temp=1

else

endif

if M==false and temp==1 then                // 当M99下降沿时,将temp置0。

// 执行下降沿触发指令……,如果不需要,可忽略此条指令。

temp=0

else

endif

网友G:
引用 网友D:
if a and not b then条件满足执行end ifb=a...

这个没有问题

  • dopod565

    你说的是如下完整的指令吗? bool a, b GetData(a,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M, 99, 1) // 获取PLC的M99位状态。 if a and not b then 条件满足执行…… end if b=a

网友:
  • dopod565

    这段指令怎么区分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
  • dopod565

    下降沿是 if not a and b then 吗?

网友:
  • dopod565

    这种方法和我的方法原理一样,只是看得更简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