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58频率给了但是实际电机只刚动作

楼主(2016-04-24):
手里有一个ATV-58   37KW的  接小电机5.5KW的实验,频率给上去了,但是实际的电机频率很低,刚刚转起来 ,没有报故障,把OPF取消了  SPC也改了  想知道是硬件故障还是设置参数的问题  求解答啊!

网友A:
给定频率与实际频率相差值固定不变,还是给定频率不管多少实际频率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定频率与实际频率相差值固定不变,还是给定频率不管多少...

 您好,我给20HZ可是电机只是刚动作,面板才显示0.8HZ无论给多少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定频率与实际频率相差值固定不变,还是给定频率不管多少...

 更换一个模块就好了,智能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