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制作端子图表

楼主(2016-04-24):
自己使用EPLAN制作端子图表的时候插入区域里面的表头,页脚等不能选择,是灰色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7-10-18):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网友B(2018-01-06):
需要新建一个表格,在新建表格里面进行更改,但是页数是固定排序的,不能更改

网友C(2018-02-08):
右击你新建的端子图表,选择属性,表格处理属性设置为动态,就可以啦

网友D(2018-06-08):
EPLAN是什么软件,还没用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