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100与PC之间MOTOCON32以太网通讯IP怎样配置才能使用,忘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6-04-24):
安川机器人FS100与PC之间MOTOCON32以太网通讯IP怎样配置才能使用,忘大神们帮帮忙!通信狗插上之后,IP无论怎样配置都出错误,有知道的大神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17-06-03):
sfton p0

         movj vj60

         sftoff

再在位置型变量里选择你写的p0,选择机器人坐标,在这个变量里更改数值(对应的是直角坐标系)就可以对这两条平移指令之间的示教点进行一个位置偏移。

网友B(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网友C:
赞,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