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上位机软件可以同时与两个PLC相连吗?

楼主(2016-04-24):
一个上位机软件可以同时与两个PLC相连吗?

原来一台工控机上装了一个力控的上位机软件,下位机是西门子s200,串口通信,MODBUS协议。现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西门子s300,也是MODBUS协议。两套PLC通过不同串口连到了同一台工控机上,但是彼此没有相连接。

想要两个PLC的数据都用一同一个上位机软件的一个界面显示出来。

但是在新增s300以后,原先的S200数据通信不过来,提示链接超时,这应该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新增的S300数据通信成功)。

网友A:
可以的,是不是和200通讯的串口设置被改动了

网友B:
一个上位机软件可以同时与两个PLC相连,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先检查一下通信设置吧。

网友C:
可以的,需要一点点技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需要一点点技巧。。。。。。

网友E:
一个上位机可以和两个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需要一点点技巧。。。。。。

请问是什么技巧,哪些地方容易出错呢?

网友F:
可以连接的,应该是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G:
必须可以啊,我经常这样搞,不过用的是杰控的上位机软件,估计是你的串口设置有问题,或者是modbus站点设置重复了,有问题可以联系18022204678,帮你免费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