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器元件的选型

楼主(2016-04-25):
如题,是关于电器元件的选型。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1、是一路给照明灯和插线排的220V交流电路,有空开,照明灯,和插线排。我想问的就是关于空开的选型。照明灯的功率是75w吧,不太清楚,但插线排选的是10A的,根据P=UI,那么它的功率是220X10=2200W,,那么这时候要选的空开该是多大呢?也是10A吗?为什么呢?2、在各个控制电路上选好了各自的空开,有两个分别是D10A和D6A,然后现在要选一个总开关,该选多大?在网上查的1KW约等于2A,

    各路大神,前辈,看过请不要走开,帮忙解解小弟的疑惑,跪谢跪谢跪谢

网友A:
照明电路没有必要用D型的空开,用C型的就可以!选型要看你整个回路电流总和!

网友B:
1kw等于2A是指380V电动机的功率与电流的关系

网友C:
接线排是10A,电流未必能达到10A,断路器电流应根据负载大小来选,总开关电流我一般选额定电流的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明电路没有必要用D型的空开,用C型的就可以!选型要看...

啊?不是看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w等于2A是指380V电动机的功率与电流的关系

 那单相的怎么估算电流和功率呢?1KW=4.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排是10A,电流未必能达到10A,断路器电流应根据...

 哦,所以,那一路的空开可以选D10A的,那总空开的话要选多少合适?不知道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D(2016-08-29):
你可以估算下同一时间使用的最大负荷大概是多少。然后再放大一档选择断路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