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子程序没结束计时器就计时了

楼主(2016-04-25):
求助,监控时计时器就直接计时了,不是要等到子程序执行完,才继续执行主程序吗?

网友A:
    这是一个理解性的错误,子程序执行完的意思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扫描完子程序后继续往下执行,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一定能得到子程序执行的结果。

假如上图中子程序为一个5秒的延时,不是等到5秒之后再执行网络2,而是这5秒之内所有的程序都是先执行子程序,再执行网络2的顺序执行了N个周期了。

楼主:
那我如果子程序是五秒的延时想要网络2在5秒之后再执行该怎么编程呢?谢谢了,菜鸟,不太会。

网友A:
降延时后的结果串在网络2上,就像网络2和网络3一样

楼主:
谢谢,解决了,以后还有问题还需要麻烦你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