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与plc不能通信

楼主(2016-04-25):
请各位帮帮帮忙:

   ASDA-B2台达伺服驱动器,DVP-ES2系列PLC,用plc上的com2进行RS-485

通信

   通信程序没错,用在另一台ASDA-A2驱动器上能正常通信

   与ASDA-B2通信时,只见plc上com2的指示灯闪烁,驱动器

显示AL-020(串行通讯超时)报警

   (驱动器与plc的通信设置都匹配)

    请问ASDA-B2是否不能进行RS485 通信?因为参数P3-05“通讯功能"没看到有RS -485通信功能?

    附:ASDA-B2手册

网友A:
你也不贴程序 谁知道你要干什么  附件你还贴手册,A2 B2  参数不一样  都可以进行485通信    设置好站号  通讯协议   看你需要读写什么了 ,对着B2手册更改下地址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不贴程序 谁知道你要干什么  附件你还贴手册,A2...

伺服通讯设置:P3-00 站号         4

              P3-01 传输率       11或10都试过  9600

              P3-02 协议         11或10都试过  7,E,1,ASCII

              P3-05  通讯功能      0

plc通讯程序见图,其中:

       H12、H13是PO-09状态监控缓存器1地址,并设置P0-09监控值为  05误差脉冲数

       H14、H15是P0-10状态监控缓存器2地址,并设置P0-10监控值为  13峰值扭矩

       H118、H119是P1-12  内部扭矩指令1/内部扭矩限制1  地址

     用MODRW指令读取H12、H13和H14、H15,写入H118、H119

楼主:
程 序 如 下 图:

网友A:
你的程序用的通讯口是485,B2通讯口只支持232,A2通讯口既可以是485也可以是232,不想换程序的话 加个232转485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用的通讯口是485,B2通讯口只支持232,A...

啊 不会吧 B2还真的不支持rs485啊?

有点接受不了!说明书上还这样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程序用的通讯口是485,B2通讯口只支持232,A... 内容的回复!啊 不会吧 B2还真的不支持rs485啊?有点接受不了!说明书上还这样说:

正常,可以理解国产的东西

楼主:
懂了

B2支持rs-485通讯功能 但是通讯接口只支持rs-232

所以想要进行rs-485通讯  只能加装转换器

哎  说明书能再编清楚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