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6-04-25):
cp234以太网通讯可以一个客户机通讯两个服务器吗,我现在组态了一个客户机向两个服务器发数据,但是有一个服务器收不到数据怎么破!谢谢!

网友A:
CP243可以实现一个客户机通讯两个服务器

至于楼主现在所遇到问题,检查一下以太网向导时设置是否正确,通讯连结数目是否正确。

可重新进行一下以太网向导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243可以实现一个客户机通讯两个服务器至于楼主现在...

程序初始化是否要进行两次初始化

网友B:
好像不能吧只能和一个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