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4-25):
求问各位大神,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一定要用PLS指令才行吗?

楼主:
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可以吗

网友A:
PLS是发送脉冲

正反是给一个使能信号,具体看看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B:
程序里面必须写PLS指令,PLC才会在相应输出点发送脉冲。

网友C:
反正:发送脉冲用西门子完全就是找死的先兆,没有之一

网友D(2018-08-20):
必须使用PLS指令控制,如果用耐特PLC可以使用耐特的运动控制库指令,可以更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