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变频器跟PLC通讯的程序问题,请大大指教

楼主(2016-04-25):
之前接到一个非标,要做的是五金的送料剪料的,就用到PLC跟变频器通讯,PLC用的是信捷的XC2,变频器是威纶通旗下的一个品牌的变频器,用485通讯的,现在通讯方面是可以了,但是写程序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如下:

在M43上升沿出发后,PLC只能写入第一条指令REGW K2 H3000 D4510 K2,下面那条REGW K2 H3001 H0001 K2 写不进,第一条是发频率给变频器的,第二条是发正反转的,为什么不能同时写入,求解

网友A:
MODBUS 指令  最多同时1条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 指令  最多同时1条执行

那如果我想同时输出频率跟方向呢?

网友B:
用MRGW指令写入多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RGW指令写入多个寄存器

已经试过了,MRGW写不进去。。指令没有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MRGW K2 H3001 H0002 D4610 K2     可以把D4611设定为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MRGW K2 H3001 H0002 D4610 K...

还是有点不明白

给定频率的地址是H3000,正反转的地址的H3001,如果我要同时给H3000和H3001赋值呢??

网友B:
我给你的程序就是两个同时赋值的,一个是D4610 一个是D4611,只不过一开始先要把1这个数赋给D4611

网友B:
D4611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假如值为1时是正转的话,值为0就是反转,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我也没有弄过这个通讯,这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指令的理解,你可以试一下,好了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的程序就是两个同时赋值的,一个是D4610 一个...

那是不是这样写就行MRGW K2 H3000 H0002 D4610 K2,这样的话,就可以把D4610和D4611的值给到H3000和H300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有弄过这个通讯,这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指令的理解,你...

好吧,我下午试试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别忘了先把值1赋给D46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别忘了先把值1赋给D4611

为什么D4611是控制正反转的??这是PLC规定的地址??

网友B:
不是的,这个地址是根据你前面用的D4610来的,它不是频率设定嘛,这个多个寄存器写入命令是用连续的16位来写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个地址是根据你前面用的D4610来的,它不是...

哦哦

网友C:
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DBUS 指令  最多同时1条执行

 不错啊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好了,不然还会来提问的。建议大家没事儿多来转转,弄好了就不来了,把这里当成免费的问题解决方式,这个习惯可不好。有啥好经验分享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好了,不然还会来提问的。建议大家没事儿多来转...

其实是没好的,是变频器问题,硬伤,没法同时写入多个

网友B: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MODBUS同时只能执行一条指令,那只能加上N个毫秒的延时写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MODBUS同时只能执行一条指令,...

嗯,只能这样写了,前段时间出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