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无法编译OS

楼主(2016-04-25):
大家好,我在step7中集成了一个OS站,想把DB块中的变量如何直接导入WinCC变量表,但是在编译时遇到问题,没有编译这一项,如图。step7是5.5的,wincc是6.2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16-06-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头大啊,有高手能解决的吗?????

网友B(2017-01-01):
以wincc7.0SP3为例,若step7下OS无法编译,无需卸载WINCC,只需在原来安装的基础上,重新安装,选择自定义安装,找到Options(安装栏最后一个选项)一栏,勾选AS-OS Engineering V8.0组件,选择安装即可(需关闭WINCC与step7)!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