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ncc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请问大神们,西门子触摸屏上开关怎么由plc控制,比如触摸屏上开关按下,有一个动作,然后不按那个触摸屏上的开关(因为先前按下),能否PLC给一个信号,开关自动跳起(也就是回到没有按下的状态)。求解啊各位,知道的大神  就详细点,谢谢了。如果开关不行可以改成其他的什么代替吗?

网友A:
可以在PLC内部复位这个点

网友B:
哈哈哈哈哈哈哈 顶顶到底的的的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