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型三线常开的接近开关如何串联使用?

楼主(2016-04-26):
PNP型三线常开的接近开关如何串联使用?,有人熟悉吗?

就是n个这样的接近开关检测都到位了在输出一个有效信号,以减少PLC输入口的数量。

那位师傅能够指点一下?

楼主:
或者是否可以使用一个接近开关来控制另一个接近开关的电源来实现串联使用?有人这样用过吗?

楼主:
貌似这样串联不行,第一个的驱动电流可能会越来越大,导致烧毁或者失效。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一种是下图的接法,见到过资料,自己没用过,如果传感器很多不建议这么用

另一种是一个传感器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继电器触点相串联,这种方法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下图的接法,见到过资料,自己没用过,如果传感器很...

 这种我也想过了,但是还需要购买不少的24V继电器。成本比较高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接近开关来控制另一个接近开关的电源来实现串联

 10来个估计没问题  ,多了有压降

 24V会降到2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接近开关来控制另一个接近开关的电源来实现...

 这个是不是必须得用2线制的?

网友C:
无论3线还是2线都不能直接串起来用,不是电流问题,是这样串会影响加在接近开关上的工作电压,使接近开关不能正常工作。

一个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用与门或与非门IC,连接所有接近开关,当所有接近开关都是高电平时,才有输出。

网友D:
到底多少个?串联肯定不行的

看看某宝上有没有现成的逻辑电路块,直接买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到底多少个?串联肯定不行的看看某宝上有没有现成的逻辑电...

我以前用过2个3线的串在一起  1与2的24V并在一起接24V,然后1的信号与2个0V短接不引出外接线,最后把1的0V与2的信号引出,正好一个3芯线就行,但是当时我这不是接到PLC上的

网友F:
减少PLC 触点,可以通过继电器来串联

网友G:
第一个接近开关输出端(出正电)接第二个接近开关的正极,第二个接近开关的输出端接第三个接近开关的正极,不要串太多,因为有电压降。

网友H:
加继电器串联不是很好吗,又不贵

网友I:
没试过,不过继电器常用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继电器串联不是很好吗,又不贵

 叫我想不通的是,这种可以使用接触型的行程开关为何要使用电子行的接近传感器。

行程开关就可以直接串并联使用,这种电子的还得通过继电器转换,何苦呢..想不通

楼主:
是不是机械寿命影响了它的推广和适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机械寿命影响了它的推广和适用?

问题是你提出的,你咋还质疑问题了!

接近开关通过与非门处理,不是既简单又非接触吗!1个8输入端与非门就可以连接8个接近开关,你想处理多少个接近开关?

网友J:
减少PLC 触点,可以通过继电器来串联减少PLC 触点,可以通过继电器来串联减少PLC 触点,可以通过继电器来串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减少PLC 触点,可以通过继电器来串联减少PLC 触点...

那要用多少个继电器呀!有要增加多少接触点呢?

网友K(2018-12-28):
其实串联的初衷都是为了节约PLC数字输入点,如果是NPN,用下图方式串联,可以吗?请各位大神指教(个人觉得不会受电压降影响)QQ截图20181228101109.png

网友L:
二线的可以,我用过。二只二线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