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线电抗器与出线电抗器的区别

楼主(2016-04-26):
由于变频器被使用在各种不同的电气环境,不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就会影响变频器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实践证明,适当选配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与变频器配套使用,可以有效地防止因操作交流进线开关而产生的过电压和浪涌电流对它的冲击,同时亦可以减少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对电网的污染,并可提高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因此探讨与变频器配套用的进线电抗器和出线电抗器的选择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一、关于变频器进线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阻抗电压降:阻抗电压降是指50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阻抗电压降在2-4%左右。
 2、电感量的选择: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阻抗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选择了额定交流电流与阻抗电压降也就确定了电感量。
 3、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入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流。

 4、进线电抗器 用来抗干扰的 防止变频器和其它设备之间互相干扰,出线电抗器是用来滤波用的,一般变频的载波 频率在2-10khz 之间,用来滤波可以使得 输出波形更平滑。

 5、进线电抗器是防止变频器对电网及周边设备造成的谐波干扰。
出现电抗器是为了优化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波形,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的矩形波。另外还可以防止变频器出线侧的对地电容,延长变频器到电机侧的电缆长度。
二、关于变频器输出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1、阻抗电压降:阻抗电压降是指X Hz时,对应实际额定电流时电抗器线圈两端的实际电压降。通常选择阻抗电压降在1-4%左右。
 2、电感量的选择:电抗器的额定电感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若电感量选择不合适,会直接影响额定电流下的电压降的变化,从而引起故障。而电感量的大小取决于电抗器铁芯的截面积和线圈的匝数与气隙的调整。输出电抗器电感量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在额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缆长度来确定,然后再根据电动机的实际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电感量要求下的铁芯截面积和导线截面积,才能确定实际电压降。
 3、对应额定电流的电感量与电缆长度:电缆长度 额定输出电流 电感量。
 4、额定交流电流的选择:额定交流电流是从发热方面设计电抗器的长期工作电流,同时应该考虑足够的高次谐波分量。即输出电抗器实际流过的电流是变频器电机负载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