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保护继电器在停机后10s动作

楼主(2016-04-26):
客户处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如果风扇电机在运转过程中,热保护继电器不动作;

如果停止风扇电机,大约10s后,热保护继电器动作;

不知道哪位见过此现象,给点建议、、、

网友A:
这种现象不算异常。运行时有热量产生,同时有通风把热量带走,此时能保证温度处于一个稳定状态;停机后,虽然热量不会再产生,但是同时停止的有通风,热量不能散发出去,温度上升就是必然的。如果对运行没影响,就这样了;有影响,适当调大热保护电流或换大一号的热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不算异常。运行时有热量产生,同时有通风把热量带...

多谢赐教,但是我的热保护继电器在一个电柜箱里边,不受到风扇电机风量的影响,应该不存在热量迅速上升,动作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现象不算异常。运行时有热...

这是偶然现象吗?柜内还有没有其他负载的热继电器?柜内有没有带温控开关监测温度?按说热继电器接在接触器的出线端,负载不运行,接触器断开,都没有电了

网友C:
会不会接触器释放不了?电机缺相!哈哈瞎猜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现象不算异常。运行时有热...

那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对这个现象描述的不完全,能再多说一点吗?负载是什么?多大?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热保护本身出故障或者接触不好,只是停风扇只是巧合吧,或者共零线了?

网友E:
多大风扇电机?

有无直流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现象描述的不完全,能再多说一点吗?负载是什么?多...

负载是风扇电机,才3.6kW,图纸上额定电流是9A,在公司测试时候9.4A,出厂热继电器设定10A,客户处运转电流9.48A、9.8A都出现过,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在停机10s后,热保护继电器总是动作,热保护继电器和接触器都换过一套了,现象依旧。

网友A:
这个风扇电机有点超载,应该是风道进、出口的问题。如果电机不热,热继电器可以调大,或减小进风口面积(节流)。

网友F:
我很奇怪你的3.6kW电机额定电流怎么会到9A?建议你将这部分图纸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很奇怪你的3.6kW电机额定电流怎么会到9A?建议你...

效率很低,毕竟只是风扇电机,所以效率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风扇电机有点超载,应该是风道进、出口的问题。如果电...

我做的是标准机,同款机器卖了很多,也没有这个现象,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网友G:
停机时是否有反转现象?检查一下电机的接线盒里面的接线柱下面的电机线圈连接线

网友H:
热继电器动作是要一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