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无法编译机械装置

楼主(2016-04-26):
新人小白,请问各位大大。robotstudio在创建机械装置的时候,我选择的机械装置类型是“设备”。然后定义了3个链接和两个接点。它们都变成绿色的时候我点了编译机械装置。然后弹出来了不能编译机械装置的对话框。同时链接1(basclink)出现错误。我想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帮帮我。谢谢各位。新人,不了解规则如果违规了请告知我。谢谢。

网友A:
robotstudio无法编译机械装置工控人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botstudio无法编译机械装置工控人帮忙!

请问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帮我啊。我做到这一步怎么都不能往前了。

网友B:
因为你没有事先连上设备啊!!!要事先连上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没有事先连上设备啊!!!要事先连上才可以啊。

可是怎么就算连上设备了?需要什么操作呢?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