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高频对PLC和伺服的干扰?

楼主(2016-04-26):
各位大侠好!   小弟遇到个问题想大家讨论一下,一台高频热合机(高周波),加装了一个送料机构,原来是用信捷XC3-42T的PLC控制,气缸送料,一直正常工作。但由于生产要求,现在改了安川伺服送料,在高周波热合工作期间,伺服就应送料到指定位置等待。问题来了,在高周波工作期间,伺服根本无法正常送料,总是送超行程而撞机,而在高周波停止工作时,每次送料都准确到位,现在唯有等待高周波工作完后再执行伺服送料,但这样生产周期却增加了一倍时间,生产效率大大的降低了。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怎样解决的?在高频热合期间,用电子式万用表量输入线之间的电压,表上显示看不清楚的闪烁不停数字。到底是高频干扰PLC还是干扰伺服?望赐教赐教!谢谢!!

网友A:
将伺服的信号线和动力线都用屏蔽线并接地,并确保电机接地,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将电机放在屏蔽箱内,呵呵具体不清楚,主要应该是信号干扰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仔细检查下供电电源是否有杂波,接地要搞好,信号线的两头需要加装滤波器

网友C:
强电弱点接地分开,有条件的也将伺服控制回路的开关电源和其他的开关电源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电弱点接地分开,有条件的也将伺服控制回路的开关电源和其他的开关电源分开

具体要怎么分开接地呢?工厂只有一个接地点,强弱电再怎么分也是要接到这个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仔细检查下供电电源是否有杂波,接地要搞好,信号线的两头需要加装滤波器

请问这“杂波”要怎样才查得出来有没有呢?你当遇到这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这种情况建议强电接地和信号接地分开,增加独立的信号接地桩,并且各种设备要严格接地,信号线尽量用屏蔽线。你这种情况不应该是PLC或伺服本身受到干扰,应该是编码器或是脉冲信号受到干扰。

网友E(2018-11-10):
应该是编码器受干扰,把电机隔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