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各位大侠好!

   小弟遇到个问题想大家讨论一下,一台高频热合机(高周波),加装了一个送料机构,原来是用信捷XC3-42T的PLC控制,气缸送料,一直正常工作。但由于生产要求,现在改了安川伺服送料,在高周波热合工作期间,伺服就应送料到指定位置等待。问题来了,在高周波工作期间,伺服根本无法正常送料,总是送超行程而撞机,而在高周波停止工作时,每次送料都准确到位,现在唯有等待高周波工作完后再执行伺服送料,但这样生产周期却增加了一倍时间,生产效率大大的降低了。请问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怎样解决的?在高频热合期间,用电子式万用表量输入线之间的电压,表上显示看不清楚的闪烁不停数字。到底是高频干扰PLC还是干扰伺服?望赐教赐教!谢谢!!

网友A:
伺服改成模拟量闭环控制,既速度控制模式;信号线要使用双绞线;高频发生器和PLC、伺服驱动器分开,最好不用同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改成模拟量闭环控制,既速度控制模式;信号线要使用双...

现在系统用的是位置控制,信号线是双屏蔽的纽绞线,还加了磁环。高频发生器和PLC、伺服驱动器的电源都是分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伺服改成模拟量闭环控制,既速...

位置控制是开环,受高频干扰,多走行程;加磁环对干扰没用;高频发生器与控制器的距离要做到线路不能感应出高频电压,不仅仅是电源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