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定时中断调用不执行

楼主(2016-04-26):
西门子PLCS7-200,CPU226,连接EM231模块输入温度信号,用定时中断100ms采集一次温度,进行PID控制。

运行时用程序监控发现中断没有执行,图一调用中断程序网络,图二是中断程序的一部分,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是中断程序的下面一部分

楼主:
有尝试吧SM0.0改成SM0.1,但是连调用中断网络都不执行了

网友A:
sm0.0后面加个辅助的m然后触发p脉冲 不要一直通着  sm0.0不要算了

mx.x然后p再到你的程序 脉冲控制的 不要一直执行 给一次执行指令就好了

网友B:
要用SM0.1设置中断!

中断子程序内不得用局部变量,如果使用了局部变量程序其他地方也不得再使用这些地址。

网友C(2018-08-20):
中断程序的是否执行,监控不出来的, 因为中断它只执行一个瞬间, 不能看它是灰色的就认为它没有执行,只是PC端捕捉不到它执行的时刻。

网友D(2020-09-30):
6谢谢分享,,学习一下人家的编程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