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涡街流量计灵敏度

楼主(2016-04-26):
涡街流量计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汽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涡街流量计在管道内没有液体流动时,由于管线振动所产生的噪声使接收器反常地计数,这时就应该对仪表进行灵敏度调节。
    1、放大器增益的调整
    一般情况下无需对涡街流量计放大器的增益进行调整,除非在更换了传感器之后。通过放大器板A上的AMP电位计调节放大器增益,在示波器上监视放大后的涡流波形,在最小流量时,涡流波形的峰值约为100mVP-P。
    2、触发电平的调整
    触发电平的增加(脉冲发生的灵敏度),会使流量的灵敏度减小。在管道内没有任何液体流动时,因管线振动,脉动流动出现噪声而造成不正常脉冲发生可以通过增加触发电平有效地进行处理。
    通过涡街流量计放大器板上的TRG电位计可调节触发电平,放大的涡流波形的峰值无论何时超过预先确定的触发电平,都能转换成一个脉冲。因此,由于增加触发电平,流量灵敏度就会减小。
    当触发电平80mVP-P变到350mVP-P,其结果的灵敏度将是80/350=1/4.4(灵敏度比率)倍。
    当改变灵敏度时,结果的最小流量(可测的低限流量)约为1/(灵敏度的开平方乘以标准的最小流量)。
    3、零点调整
    涡街流量计正确的接线,通过低频信号发生器给涡街流量计输入幅度为零的信号,调整零点调节电位计,数字万用表的显示值应为4mA。
    4、满量程的调整
    如果不知道仪表的满量程频率,可通过最大流量,计算出满量程频率乙来调校仪表,其关系式为:fmax=KQQmax
    正确的接线,涡街流量计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至电荷放大器,加大输入信号幅值,转换输出方波,改变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直到频率计上显示的值是按上式计算出的满量程频率为止。此时,固定频率不变,并调整量程电位计,数字万用表的示值为20mA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