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安装和调试注意事项

楼主(2016-04-26):
由于真空断路器结构紧凑,动作尺寸小,要求精度高,所以安装、调试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特别注意调整到位,否则就会影响其应有的使用性能。

    1)安装真空灭弧室。检修中需要安装真空灭弧室时,下支架和上支架安装中要配合好,紧固后灭弧室不应承受弯矩,灭弧室弯曲变形不大于0.5mm。装配时各螺母紧固均匀,以免单侧受力。

    2)安装支架。安装上支架和旋紧螺钉时不可压在灭弧室导向板上,间隙应为0.5~1.5mm。

    3)安装导向杆。在导向杆与真空灭弧室动导向杆间应加调整垫片,使导向杆旋紧;在合闸位置时,使导向杆伸出导向板5mm±1mm。

    4)调整接触行程。手动使真空断路器合闸,测量接触行程,然后分闸,调整接触行程调整螺栓,以调整接触行程直至将接触行程调至4mm±1mm为止。若螺栓旋出1圈,则接触行程增加1.25mm;反之,则减少1.25mm。调整机构输出杆长度,可以只改变触头开距;若三相都需调整,则调整机构输出杆来增减接触行程更方便。

    5)调整触头开距。增减开距调整垫片,可使触头开距调至11mm±1mm。经过反复测量和调整,可使触头开距和接触行程达到厂家规定的技术参数要求范围之内。

    6)测量机械特性参数。触头开距、接触行程、辅助开关等调整合格之后,再进行电动合、分闸试验,并使用微机测试装置准确测量检查分闸的时间、速度、同期性、合闸弹跳时间、分闸反弹幅值等机械特性参数。测量后对不合格的参数应及时调整,确保各种机械特性参数达到最佳值。

    7)测量操作特性参数。应分别在最高、最低、额定操作电压下进行合闸、分闸、重合闸等操作,做特性试验。

    8)再次测量各种机械特性参数。在按照规定的次数操作、调整合格后,应再次测量各种机械特性参数,并与之前测量的数据相比较,符合时才为合格。

    9)进行回路电阻和一、二次同路的工频耐压试验。若试验数据全部合格,则能投入运行。

网友A:
25KV以上高压真空断路器,结构简单,性能稳定,可靠性高,寿命长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