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6种启动方法选择与比较

楼主(2016-04-26):
首先、直接启动

三相异步电动机直接启动的优点是所需设备少,启动方式简单,成本低。电动机直接启动的电流 理论上来说, 只要向电动机提供电源的线路和变压器容 是正常运行的 5 倍左右, 量大于电动机容量的 5 倍以上的, 都可以直接启动。 这一要求对于小容量的电动 机容易实现,所以小容量的电动机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启动的,不需要降压启动。 对于大容量的电动机来说, 一方面是提供电源的线路和变压器容量很难满足电动 机直接启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强大的启动电流冲击电网和电动机,影响电动机的 使用寿命,对电网不利,所以大容量的电动机和不能直接启动的电动机都要采用 降压启动。

直接启动可以用胶木开关、铁壳开关、空气开关(断路器)等实现电动机的近距 离操作、 点动控制, 速度控制、 正反转控制等, 也可以用限位开关、 交流接触器、 时间继电器等实现电动机的远距离操作、点动控制、速度控制、正反转控制、自 动控制等。

其次、Y-△降压启动

定子绕组为△连接的电动机,启动时接成 Y,速度接近额定转速时转为△运行, 采用这种方式启动时,每相定子绕组降低到电源电压的 58%,启动电流为直接 启动时的 33%,启动转矩为直接启动时的 33%。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小。

Y-△降压启动的优点是不需要添置启动设备,有启动开关或交流接触器等 控制设备就可以实现,缺点是只能用于△连接的电动机,x大型异步电机不能重载 启动。

第三、用自偶变压器降压启动

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及启动转矩与其端电压的平方成比 例降低,相同的启动电流的情况下能获得较大的启动转。如启动电压降至额定电 压的 65%, 其启动电流为全压启动电流的 42%, 启动转矩为全压启动转矩的 42%。 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的优点是可以直接人工操作控制, 也可以用交流接触器自动 控制,经久耐用,维护成本低,适合所有的空载、轻载启动异步电动机使用,在 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缺点是人工操作要配置比较贵的自偶变压器箱(自偶 补偿器箱),自动控制要配置自偶变压器、交流接触器等启动设备和元件。

第四、变频器

通常, 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 作“变频器”。该设备首先要把三相或单相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然后再 把直流电(DC)变换为三相或单相交流电(AC)。变频器同时改变输出频率与 电压,也就是改变了电机运行曲线上的 n0,使电机运行曲线平行下移。因此变 频器可以使电机以较小的启动电流,获得较大的启动转矩,即变频器可以启动重 载负荷。

变频器具有调压、调频、稳压、调速等基本功能,应用了现代的科学技术,价格 昂贵但性能良好,内部结构复杂但使用简单,所以不只是用于启动电动机,而是 广泛的应用到各个领域,各种各样的功率、各种各样的外形、各种各样的体积、 各种各样的用途等都有。随着技术的发展,成本的降低,变频器一定还会得到更 广泛的应用。

第五、转子串电阻启动

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通过滑环与电阻连接。外部串接电阻相当于转 子绕组的内阻增加了,减小了转子绕组的感应电流。从某个角度讲,电动机又像 是一个变压器,二次电流小,相当于变压器一次绕组的电动机励磁绕组电流就相 应减小。 根据电动机的特性, 转子串接电阻会降低电动机的转速, 提高转动力矩, 有更好的启动性能。

在这种启动方式中,由于电阻是常数,将启动电阻分为几级,在启动过程中逐级 切除,可以获取较平滑的启动过程。

根据上述分析知:要想获得更加平稳的启动特性,必须增加启动级数,这就会使 设备复杂化。采用了在转子上串频敏变阻器的启动方法,可以使启动更加平稳。 频敏变阻器启动原理是:电动机定子绕组接通电源电动机开始启动时,由于串接 了频敏变阻器,电动机转子转速很低,启动电流很小,故转子频率较高,f2≈f1, 频敏变阻器的铁损很大,随着转速的提升,转子电流频率逐渐降低,电感的阻抗 随之减小。这就相当于启动过程中电阻的无级切除。当转速上升到接近于稳定值 时,频敏电阻器短接,启动过程结束。

转子串电阻或频敏变阻器虽然启动性能好,可以重载启动,由于只适合于价格昂 贵、结构复杂的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所以只是在启动控制、速度控制要求高 的各种升降机、输送机、行车等行业使用。

第六、软启动器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 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 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 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交流调压器。运用不同的方法,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就 可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在整个起动过程中,软起动器的输出是一个 平滑的升压过程,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软启动器的优点是降低电压启动,启动电流小,适合所有的空载、轻载异步电动 机使用。缺点是启动转矩小,不适用于重载启动的大型电机。

网友A:
介紹的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