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26):
大家好,我有一台日立变频器L300P30KW出现了奇怪问题,没有报警,频率在上升过程中,电机在25HZ前没有动静,频率再高就听到电机里面和放炮一样,而且不转,模块光耦全换了还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家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電動機轉子內部有異物卡滯吧?或者軸承破碎!

网友B:
貌似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可以将变频器带另外一台电机试一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电机没有问题,经过检查是电源板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