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之间数据的通讯

楼主(2016-04-26):
是这样的,本人在做一个人机界面的设计,用的触摸屏型号是MT4300L,组态软件是EV5000,其中需要实现PLC与触摸屏的通讯,请问大家它们要怎样实现数据通讯啊?比如说,我在界面上输入一个速度的数值,这个数据要怎么传到PLC啊?那PLC又是如何把数据传到触摸屏上的啊?

在线等!!

跪求大家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问题是触摸屏组态的核心

想在PLC程序内取得你输入的数据信息,比如给寄存器D100内读取1000

那么你在做组态定义的时候,触摸屏输入框对应的PLC变量就应该是D100.

当你输入后,PLC和组态通信,数据自动送到PLC内的D100了

楼主:
非常感谢!!那大神有没有程序的例子?能给我一个么??

网友B:
触摸屏编程软件里有通讯的驱动程序,你只需在编程软件里组态好硬件,再在画面里填PLC的地址就行了。

楼主: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