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的施耐德plc和触摸屏触摸屏上的数据都没有显示了,是空格状态,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我该怎么检测?

楼主(2016-04-26):
如题,谢谢各位大士了。谢谢!!!

网友A:
除了数据其他正常吗?可能是通讯线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数据其他正常吗?可能是通讯线接触不良了

所有的模块都显示错误,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污水处理厂的已经用了近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