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6-04-26):
MR-JE-A伺服和QJ71C24N-R4走modbus-RTU通讯,使用的是点位表软元件控制。现在读取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但是无法写入数据。找不到解决办法,不知有没有做过此种通讯的前辈。急求!急求!

网友A:
是不是写的数据位过多。我曾经用信捷PLC与某品牌变频器通讯,可以读数据无法写数据,后来查原因是该品牌的变频器不支持写的数据位太多。

网友B:
您好,您的问题已经在联工网建立新的编号为11832815的工单

该工单将会直达三菱官方工程师的微信

欢迎关注联工网微信公众号:supportol

下一秒找到答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我写的数据没有和我通讯包里的地址对应好,错位了。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写的数据位过多。我曾经用信捷PLC与某品牌变频器...

网友B:
欢迎关注联工网微信公众号:supportol

下一秒找到答案

网友C:
对照好私服的报文没?

网友D(2017-06-10):
引用 网友B:
欢迎关注联工网微信公众号:supportol下一秒找到答案

问一下,你这是什么手册

网友E(2017-07-14):
您好,我现在刚好有个JE-A的通讯测试要做,用的FX3U-485ADP做MB通讯,现在伺服一点反应没有,通讯参数应该设置也是没问题,就是没有通讯上,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您方便讲下做这个通讯的方法吗?

网友F(2017-10-08):
程序能共享一下看看 1050542305@qq.com

网友G(2018-02-23):
通讯基本都有例子的,研究下

网友H(2018-11-19):
好吧,你太强大了,没的说呀

网友I:
是不是写的数据位过多。我曾经用信捷PLC与某品牌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