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断路器的容量,以及使用条件(什么时候需要断路器)

楼主(2016-04-26):
一般在那些电气元件前需加断路器,容量如何选择?

网友A:
断路器是指能够关合、承载和开断正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并能关合、在规定的时间内承载和开断异常回路条件下的电流的开关装置。

断路器可用来分配电能,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当它们发生严重的过载或者短路及欠压等故障时能自动切断电路,其功能相当于熔断器式开关与过欠热继电器等的组合。

断路器的主要作用:

1.正常情况下接通和断开高压电路中的空载及负荷电流;

2. 在系统发生故障时能与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流,防止事故扩大,从而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网友B:
下端电流的1.5倍就是了

网友C:
根据整机的运行功率来计算出大概电流,在这个基础上乘以1.5倍基本上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交流电动机,功率乘以3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