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 PCI1220 接线方式

楼主(2016-04-27):
您好,我看研华 PCI220 手册上都是 CW/CCW 接线方式,请问 脉冲+方向 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A:
板卡里面不是带有说明书吗?上面有接线图啊

网友B:
PCI-1220的针脚标注中,P+p与p+n是一组接线,P-p与P-n是另一组。

两组可以分别接驱动器的cw或ccw,

也可以分别接驱动器的脉冲、方向。

参看下图:(图示中pls就是脉冲的缩写,dir是方向的缩写)

所以,接线方式都是用的这几个脚,具体输出信号的类型靠软件来设置。

楼主:
嗯 非常感谢,还有两个问题就是:

  1. CW/CCW 脉冲幅值 都是 5V 还是 24V?

  2. 我上位是用 LabView 软件,但是我看软件例程中 没有设置 驱动方式,请问板卡默认驱动方式?或者有 Labview 其他例程?

非常感谢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