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8MR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吗?

楼主(2016-04-27):
FX1N-48MR的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吗?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不可以,MT类型的才可以,选择FX3系列的吧

另外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201604/670009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MT类型的才可以,选择FX3系列的吧另外请看h...

 TKS~

网友B:
肯定是库存货,我也有一个FX1N-48MR还有一个FX1N-48MT

网友C:
可以 只能控制2轴私服

网友D:
要MT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

网友E:
MR继电器输出,不可以发高速脉冲。

MT晶体管输出,可以以脉冲方式控制伺服、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