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交流电机,要求双闭环,怎么搞

楼主(2016-04-27):
已经实现了转速闭环,用的编码器反馈,还要一个闭环怎么弄,求大神,测量变送不要太复杂,控制器是西门子plc200。

网友A:
绕线电机闭环控制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又是怎样调节的呢?PIC哪有控制交流电机转速的功能啊!

网友B:
闭环,一个是速度环,一个是位置环,这两个环的测试都是编码器,位置闭环你也要根据这个传感器的位置来控制啊!测速的时候,是根据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还算速度。定位的时候,先用Z相定位0点,然后根据AB相的个数定位位移。

楼主:
PLC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电机,要求双闭环,主控制量的过程量是副控制器的给定值

网友A:
交流绕线电机定位?能做到吗?

早期绕线电机只能转子串电阻调速,以后有了串级调速。现在倒是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可是那种电机能做定位吗!

楼主:
好像不能,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可以通过测转子串的电阻的电压或电流调速吗,就是说转子电流和转速有关吗,可以通过电机铭牌数据算出来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控制目的。自控系统中,电机调速有速度反馈的速度闭环,在速度闭环内有电流正反馈的电流闭环,是这样的双闭环系统。

电流正反馈闭环的目的是保证电机负载曲线的硬特性。

网友B:
所谓闭环,就是要把实际控制值测量反馈回来,你双闭环要测量什么值??

引用 楼主:
PLC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电机,要求双闭环,主控制量的过程...

楼主:
那电流的正反馈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是测量的什么电流,又是怎么测量变送的呢?谢谢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控制目的。自控系统中,电机调速有速度反馈的速...

楼主:
就是不知道要测量什么值,现在只能测量转速反馈的电压值,还有一个我不知道要测量什么值了。

引用 网友B:
所谓闭环,就是要把实际控制值测量反馈回来,你双闭环要测...

网友A:
      广告不许在这发的

楼主:
那电流的正反馈具体是怎么实施的呢?是测量的什么电流,又是怎么测量变送的呢?谢谢

网友A:
检测负载电流,信号反馈输入端,是正反馈。电流增加,控制信号增加,目的是不让负载增加使转速下降。当然有一定限制,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电流超过额定还增加,就会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C:
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好评好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