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有多少模拟量输出

楼主(2016-04-27):
西门子PLC200,CPU224,本身有几个模拟量输出啊,不包括扩展模块。本人在做毕设,需要两个模拟量输出。没有的话只能用300做了

网友A:
S7-200CPU除CPU224XP本体内置2AI/1AO模拟量接口外,其他CPU本体都不内置模拟量接口

网友B:
有模拟量输出的,但是精度不高。

网友C:
楼主说的这一款没有模拟量输出,带模拟量的后面有个XP符号

1楼说的那种

不带模拟量的可以加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D:
S7-200除了CPU224XP/CPU224XPSL内置有两个输入,1个输出模拟量接口外,其他CPU本体都不内置模拟量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