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电机的热过载继电器的过载信号都要进PLC吗?

楼主(2016-04-27):
设备上用的电机大概有二十几台,都是用热过载继电器来作过载保护用,不知需不需要把所有的过载信号都接进PLC来作报警用?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占用很多PLC的输入点,所有我有点纠结,想问下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为了这样一个简单功能浪费那么多PLC点,有点不值。如果仅仅做报警,可以用常闭点并联接报警一个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这样一个简单功能浪费那么多PLC点,有点不值。如果...

请问我的触摸屏里显示什么样的报警内容呢?如果那样的话不可以显示具体哪个电机报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为了这样一个简单功能浪费那么...

如果想显示报警信息,就不得不牺牲输入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