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表应怎样使用和接线

楼主(2016-04-27):
     绝缘电阻表是一种简便、常用的测量高电阻的直读式仪表,可用来测量电路、电动机绕组、电缆、电气设备等的绝缘电阻。绝缘电阻表上有三个分别标有接地(E)、电路(L)、保护环(G)的接线柱,使用时不仅要接线正确,端钮拧紧,还要注意以下事项:

    (1)测量前先将绝缘电阻表进行一次开路试验和短路试验,检查绝缘电阻表是否正常。具体操作为:将两连接线开路,摇动手柄指针应指在无穷大处,再把两连接线短接一下,指针应指在零处。

    (2)被测设备必须与其他电源断开,测量完毕一定要将被测设备充分放电(需2~3min),以保护设备及人身安全。

    (3)绝缘电阻表与被测设备之间应使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并保持线路表面清洁干燥,避免因线与线之间绝缘不良引起误差。

    (4)摇测时,将置于水平位置,手柄转动时其端钮间不许短路。摇测电容器、电缆时,必须在手柄转动的情况下才能将接线拆开,否则反充电将会损坏绝缘电阻表。

    (5)摇动手柄时,应由慢渐快,均匀加速到120r/min,并注意防止触电。在摇动过程中,当出现指针己指零时,就不能再继续摇动,以防表内线圈发热损坏。

    (6)对较大容量的设备,如变压器、电动机、电缆等,有时要测量吸收比,即摇测至60s和15s两电阻数值比。当R60/R15 >1.3时,可以认为绝缘合格,否则说明绝缘受潮,需进行烘干处理。

    (7)为了防止被测设备表面泄漏电阻,使用绝缘电阻表时,应将被测设备的中间层(如电缆壳芯之间的内层绝缘物)接于保护环。

    (8)应视被测设备电压等级的不同选用合适的绝缘电阻测试仪。一般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的设备,选用500V或1000V的绝缘电阻表;额定电压在500V及以上的设备,选用1000~2500V的绝缘电阻表。量程范围的选用一般应注意不要使其测量范围过多地超过所测设备的绝缘电阻值,以免使读数产生较大的误差。

    (9)禁止在雷电天气或在邻近有带高压导体的设备处使用绝缘电阻表测量。